DELL 380开机过LOUGOU黑屏

楼主(2016-08-14):
DELL 380开机过LOUGOU黑屏 插独立显卡正常显示。。刷BIOS无果,果断拆VGA口边上小6脚好了,这个小6脚是保护二极管组合。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果断拆小6脚D5方便大家不走弯路最后放上BIOS。还有D5的位置

DELL 380.rar

网友A:
最痛恨最牙痒且最看不顺眼的东西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痛恨最牙痒且最看不顺眼的东西就是这个

几个意思

网友B:
显示器 6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叫ESD防静电二极管吧,恨干嘛,让你赚钱还不乐意呀

网友:
说六条腿

网友:
哦哦
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又学习了,暂还没碰见过这问题

网友:
楼上六条腿的憋走~带上我一个

网友C:
拆六脚小芯片? 这个有问题好像是跑完不显示  确定能显示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六脚小芯片? 这个有问题好像是跑完不显示  确定能显示logo?

百分百确定,而且插独显正常

网友D:
你的是过LOGO黑屏,不是直接不显示,看来这个管子是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过LOGO黑屏,不是直接不显示,看来这个管子是软击穿

一看就是大神级的,能否讲下卡LOGO的思路?多谢!

网友E:
再换一个6脚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换一个6脚是不是更好呢

装肯定好一点了这个6脚是防静电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 6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6脚的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