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14):
一块主板技嘉GA-B75-d3v触发掉电 BIOS刷过   测量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  电源芯片第19脚pgood瞬间无电压输出 求该主板点位图

网友:
同求 手上的D3V不过内存

网友:
还是先查CPU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有些触发掉电是I/O检测脚电压低

网友:
没图纸,就查芯片引脚定义吧

网友:
GA的能找到图就幸福了  点图很少的

网友:
掉电的机器貌似都是很难修的吧?

网友:
我这边有图纸,图纸给你

rmadept

B75M-D3V Rev.1.1点位图.pdf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