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开关电压低不开机

楼主(2016-08-14):
手上有个SONY笔记本,版号:DAOHK9MB6D0 REV D,故障不开机系统3V5V都有,发现开关键上没有3.3V,论坛上的图纸下了好多都对不上,求个正确的图纸,图纸已找到,开关键上NBSWON#电压只有1V左右,EC的待机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正常,NBSWON#这个信号只有到EC没有去其它地方,也没有3.3V上拉,应该是EC内部上拉,而且这个机器BIOS待机下没有供电,应该不参与触发,问题是EC满足供电和复位后是自已内部上拉NBSWON#这个信号为3.3V吗,这样可以确定是EC问题吗,求大神看看,附上完整图纸

补充内容 (2016-8-16 13:59):
换了EC,故障一样的

网友A:
是那种开关小板还是开关在主板上的,如果是开关小板,开关上只有1V左右的电压,那你有没有把开关线拔出来,单独量下主板上的开关脚的电压,如果是开关脚上有3.3V的电压,那就是开关板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B:
看看开关电压接了哪些原件  断开看看会不会拉低

网友C:
楼主你直接从EC的开机脚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开关小板还是开关在主板上的,如果是开关小板,开关上只有1V左右的电压,那你有没有把开关线拔出来, ...

没有接开关板,在主板接口上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开关电压接了哪些原件  断开看看会不会拉低

什么都没接,就去了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直接从EC的开机脚开机看看

也不行,不是断线了,EC脚也是1V左右,强制给个3.3V也开不了机

网友D:
sony这款就爱出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把ec开启脚挑起来 在量电压啊

网友:
慢慢修,最多IO坏而已的

网友:
最好接开关测下开关

网友:
顺藤麻瓜。。。。。

网友:
修好没什么问题  楼主EC吗

网友:
确定外围没问题就换EC喽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接了哪些原件。

网友:
sony这款就爱出这问题

网友:
把ec开关脚翘起来   在量焊盘上有没有3.3v\

网友:
查一下隔离电路啊

网友:
ec脚跳起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EC是带程序的。你看看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开关键的电压不对。重点测

网友:
SONY  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这款就爱出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能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IO上有3.3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