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S400笔记本开机慢问题

楼主(2016-08-14):
联想S400,版号:LA-8951P Ver:1.0  I5  AMD独显。原故障为:按开机键后,要等上一分钟有时候甚至几分钟后才能开机,屏幕才有显示进入桌面,开起来后,使用一切正常,声音网络等等都正常。
起初以为BIOS问题,在论坛找了一个,刷的4M的BIOS,反而开不起机了,证实了不是BIOS的问题。然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开始还以为是开关坏,测试了一下,开关是好的,通电,量3V,5V都正常,量开关电压,1.18V,不对啊,开关电压怎么这么低,看开关经过哪些地方,然后下了个图纸看一下。
开关控制小板是经过JPWR1接口与主板相连,如图:
电路图,如图:

2脚为开关脚,经过的地方只有上面的接口电路图中和下面的电路图中的3个地方,如图:

D43没装,再看J16断开的,R1596主板上直连,R1593由3.3V上拉,通电测试,上端3.3V,下端为1.8V,电阻阻值也正常,

心想,只经过这几个地方,又都没问题,那应该就是开机小板上面的问题了。看开机小板上面有2个电容,C1,C2,我直接吹了,怕漏电,如图红线圈1:

其实后来测量开关根本不经过C1,C2滤波。这就怪了,那就直接拆掉开机板看电压起来不,拆掉后通电实测,电压恢复3.3V,好,确定是开关板的问题,仔细看看接口图:1脚地,2脚开关,3脚应该是盒盖检测脚,4脚电源指示灯,5脚一键恢复系统,6脚空脚,7,8脚3V,5V,这么多脚,具体是哪个脚引起的呢?想来想去就只有5脚最有可能性,其余脚都不会引起。于是我敲开5脚对应的排线,如上图圈线2,上电实测恢复为3.3V,按开机键,电流从待机直接跳到0.13A后又上到0.8A0.9A1A,屏幕显示,反复试了几下,都是按开机电流直接上跳,直接显示。

维修结束。

网友:
同样故障,我也遇到过

网友:
真他么奇葩

网友:
我以前修到的好像是BIOS的情况

网友:
这问题还没修到,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开机亮屏慢 好多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原工厂BIOS,这个得银子

网友:
不错啊,维修还是要细心,不要开始就动大芯片什么的,,还是要查查

网友:
修过一次,把那个小按钮一键恢复拆了,没装就好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见过 要记住了 下次秒杀

网友:
联想S400小板就是容易坏,遇到很多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支持 反对

网友:
哦哦 这样啊 我都换硬盘的感觉

网友:
这情况都会先考虑bios故障,楼主好技术~~~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下

网友:
这款机器键盘出问题开机也会慢

网友:
遇到过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记得好像是拆了一键恢复系统连接的元件就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没遇见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看到这贴以后不能冒失刷BIOSLE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秒杀的,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比较细心,不错的

网友:
同样机型我也遇到过 未修好,楼主高手

网友:
开机慢一般都想会到是桥的问题了,楼主好厉居然测到是开关板一键恢复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都能修好,牛

网友:
维修很细心 没有走什么弯路 值得学习

网友:
开机信号被拉低了造成的,电容或者上拉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