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钱都买不来的经验。戴尔N4030掉电

楼主(2016-08-14):
接到手上,说是掉电,插上电源,按下开关,能看到WIN7滚动条就掉了,几次都一样,根据以往经验,一般是温控芯片或者温控电路出现问题。首先要排除,先冲简单开始,不可能一下子就换温控芯片。

我先一个一个排除,这里有3组温控电路,先把第一组的C3906电容短接,试试看还会不会掉电,发现故障依旧,  然后到第二组C3904电容短接,但是我把第一组的电容还原了。故障还是依旧。

还剩下最后一组,我把前面2组的电容还原了。其实就是用镊子夹主电容两端,这样方便快捷,手稳一点。我夹组C3908之后就正常了,进到系统,不一会我关机,用烙铁短接芯片6、7脚。开机试机。不过我还没清理他的风扇,发现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正常。我就可以判断是第三组温控电路引起的了。

我关电清灰,散热器出风口有大量棉花堵死,可能就是这样长期出不了风,温度高了,才会坏。      修电脑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可以开机,但是这个显卡是ATI一定用不了一个月,拿去BGA加焊。完成!这样至少等他用个2 3个月再来换显卡。    如果是长期温度高,ATI的显卡很容易坏
                             还有第三组的温控电路,我估计是去到显卡的,显卡的温控检测电路。应该是显卡里面的温控坏了才导致的。

以上这些是我师傅告诉我的,我师傅08年开始维修到现在,09年开始每天平均一天5台机修。 上面有很多小细节,往往是小细节可以判断故障了。可以加加分给我吗?各位,下次我还继续分享。好了不说了,师傅叫我修机器了!  你们的分就是我的动力。

在此谢谢大家帮加分,有好东西我会分享大家的

 会员13578642元2022-10-11 09:17

网友:
板号纬创 DJ1  你们可以去看看温控哪里 U3901

网友A:
这个是将几个温控整合到一个芯片里面  短接N P脚只是常规的去检测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将几个温控整合到一个芯片里面  短接N P脚只是常规的去检测而已

是啊。不过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将几个温控整合到一个芯片里面  短接N P脚只是常规的去检测而已

可以给个分吗?我打了很久的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不过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啊。

恩  是的 我也常这样干 是挺方便不要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个分吗?我打了很久的字; 。

这个号可能加分很少

网友C:
这机器说不定加焊显卡就会好

网友D:
就是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E:
有师傅带就是不一样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明白什么原理?

我短接那个地方是温控检测  好像是检测显卡的温度,你仔细看就会知道啦,它的散热器被堵死了,风吹不出去。所以显卡坏,只不过是显卡里面的那个温控坏了,显卡内部的东西坏不能修的,只能修外部的,我短接的那个地方是外界的,它跑到显卡里面。它是温控保护。短接就是去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师傅带就是不一样 赞一个

给个分呗

网友:
恩,求分嘻嘻

网友F:
啊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好几个啦 其实就是显卡虚焊导致滴

网友:
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  显卡换了 温控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了好多个 最后还是放弃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没研究过温控电路工作流程, 学习了

网友:
短接是什么原理阿

网友G:
Q3902是什么原件,一般不都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掉的

网友:
不是很懂  感觉很牛

网友:
谢谢各位给我加分

网友:
屏蔽,去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啊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好几个啦 其实就是显卡虚焊导致滴

虚焊有很多故障,也不排除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Q3902是什么原件,一般不都是热敏电阻吗!

电阻是R 无论是什么电阻都是R来代表。

网友:
温控修的少 这个真是学习了

网友H:
直接从温控电路追查故障来源这手法好厉害

网友:
你师傅经验多,多修就有经验了

网友:
666  我掉电是bios引起的  我第一次见

网友:
还可以 学习了

网友I:
手头正好有一台,一样的固障,加焊显卡后正常,可能也是你讲的这个固障!看来这款型号本本这是通病了,大家注意了!

网友:
没错,师傅说,他修过很多台都是这里有问题。忘记说到重点了,通病,短接那2个脚即可、

网友:
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上次也遇见过,搞了好几天

网友:
真不错的做法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素手无策啊

网友J:
一天5台,平均下来一天1000多个大洋哦
菜菜菜菜菜菜鸟
这边没那么多,主要做同行
详情

网友:
显卡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了我现在下载

网友:
这款机碰到掉电基本都是加焊显卡。 运气好吧,没出现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R 无论是什么电阻都是R来代表。
我知道是R代表电阻,麻烦对白有点深度!你没看图纸上标注的是Q吗,大哥!!!

网友:
+1 啊技术太好了

网友:
以前没研究过温控电路工作流程,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掉
yuchao454875
显卡虚焊造成温控有问题,所以掉电哈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洁

网友:
加分再看。哈哈

网友K:
怎么没看到热敏电阻,如果在显卡内部又是通过什么信号总线和温控芯片通信的,你写的明白点.
菜菜菜菜菜菜鸟
这个电容两变阻止差不多,如果有一边阻止变了,就会掉电。所以不用热敏电阻,你看到那个三极管了吗?你看看那个工作原理吧
详情

网友L: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你师父平均一天5台?是不是有点夸大?要是一天5台365*5=1825台 一台按150利润来算=273750元牛逼
yuchao454875
如果一天修机器5台是没问题,最关键是没那么多生意,现在难,以前很简单的。要是给我5台机器,有个打下手轻轻松松的事情
详情
菜菜菜菜菜菜鸟
我们也需要休息的。
详情

网友:
楼主 细心 好技术

网友:
厉害,你修多久了?

网友:
我才修过一个N4030的温度过高掉电的,这机子真垃圾的很,我做了显卡也掉

网友M:
楼主短接6,7脚那芯片不会烧么》???
菜菜菜菜菜菜鸟
不会啊,信号而已,不是供电之类的,
详情

网友:
真心学习了,没想到可以这样排除,加分

网友N:
我也好想找一个这样的师傅

网友:
名师出高徒

网友O: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我的一台华硕超级本,型号忘了,核心显卡!
!~客户说是,更新了下驱动,一玩游戏显卡温度就90度。系统换了,BIOS刷,散热100%处理好了!,散热铜片也是完全正常的!结果还是没有处理好!这个是电路问题么,我根客户说是电路问题,不信!拿走了!

网友P:
怎么看三组温控各是管理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一天5台,平均下来一天1000多个大洋哦

这边没那么多,主要做同行

网友:
大神你的经验好实用,多分享一点类似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怎么没看到热敏电阻,如果在显卡内部又是通过什么信号总线和温控芯片通信的,你写的明白点.

这个电容两变阻止差不多,如果有一边阻止变了,就会掉电。所以不用热敏电阻,你看到那个三极管了吗?你看看那个工作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你师父平均一天5台?是不是有点夸大?要是一天5台365*5=1825台 一台按150利润来算=27375 ...

我们也需要休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短接6,7脚那芯片不会烧么》???

不会啊,信号而已,不是供电之类的,

网友:
下次分享给力点的。

网友:
确实是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如果温控是分开的,也可以一样吗?

网友:
逛论坛,学维修经验

网友:
ATI显卡发热比N卡就是大,所以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怎么看三组温控各是管理什么的,

管理温控的地方,在上方或者下方都有英文解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两变阻止差不多,如果有一边阻止变了,就会掉电。所以不用热敏电阻,你看到那个三极管了吗?你看 ...

这是你自已理解的电路吧,电容隔直通交,这么用是为防信号干扰,三极管这样的接法是当二极管使的,没有温控芯片内部框架图,推理也应该是内部比较器的正反相输入端,信号也是这么标的,只有平衡才不会掉电.我是问温控信号如何与芯片通信,才能使它们平衡的.

网友:
快修的一种方法,未雨绸缪,值得学习

网友:
短接PN脚,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Q:
请教大师,这个温控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没有温控电阻,是怎么控温的,谢谢!

网友R:
你们在哪里搞维修,生意那么好

网友S:
楼的技术刚刚的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以前都是把温控ic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教大师,这个温控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没有温控电阻,是怎么控温的,谢谢!

重点看那个三极管和电容。自己摸索才能真正领悟,讲清楚了,记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们在哪里搞维修,生意那么好

三线城市,靠近边境。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你自已理解的电路吧,电容隔直通交,这么用是为防信号干扰,三极管这样的接法是当二极管使的,没有温控芯 ...

我的理解也是平衡才不会掉电。不过不是很会表达。

网友:
也是我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网友:
以后温控也这么来修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已往都是直接干芯片,ATI芯片加焊要千万小心,我老是烤挂,,,分已加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没那么多,主要做同行

那也不错了

网友:
遇见这样问题  我一般就先  用850  加热显卡    如果不断电  就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什么原理不懂

网友:
维修经验就是钱啊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好了不说了,要下雨了,我收衣服去了

网友:
温控电路坏了也不咋的好高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实用,又学到一招,加分顶你一下。

网友:
这机器这问题比较多.感放分享

网友T:
听出来了迅维实地花钱也学不了这些经验  如此些小故障也学不到  看来迅维已名不符实了

网友:
温控电路原理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个情况是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听出来了迅维实地花钱也学不了这些经验  如此些小故障也学不到  看来迅维已名不符实了

迅维能学到思路,出来实践跟师傅,上手快很多,主要是思路,修电脑没思路就没出路

网友U:
你师傅太NB啦,好想给他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师傅太NB啦,好想给他学学。

经验是积累。你也会有那么一天

网友:
上次也搞了一台没搞定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就是显卡虚焊了,这个机器显卡有问题就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是的。这贴很多人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 是良心维修人员 还给他加焊下显卡  好人啊!!

网友:
边境维修量那么大啊?

网友:
看完帖子有所感悟

网友:
前两天遇到M421R  进系统一半黑屏偶尔能能进入系统 拆机检测发现  黑屏是风扇转动  风扇产生的PWM 转速检测信号输入到EC    APU 供电开启型号被拉低成PWM 信号     整机电流下降一半  且APU供电掉一半  成锯齿波状态  直接拔了风扇PWM 线恢复正常  最后取舍决定 给APU 供电开启信号 补上一颗 空件电阻解决

网友:
呵呵,跟了个好师傅啊。不容易

网友:
开机掉电 死机 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这机器 很多

网友V:
你师父是谁??放出来 我们拜师去 哈哈

网友:
有经验修的快

网友:
掉电很难修  修出来及时牛逼 很多经验啊

网友:
经验都是靠时间累积起来的,楼主牛啊

网友:
还能这样玩,涨姿势

网友:
为什么短节电容就可以判是哪路的问题,能讲下原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在贴有回复过了哦。

网友:
咳咳咳  冒个泡

网友:
ATI的确实容易坏,都懒得搞了

网友:
ATI的确实容易坏,上次连续遇到两个

网友:
现在对于温控还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W:
显卡有问题也是会掉电的,4738就是一个好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说不定加焊显卡就会好

这个机器的掉电都是加焊显卡至少修好过10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明白什么原理?

这里等于是显卡有虚焊,造成了温控错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有很多故障,也不排除这个

一般就是显卡的虚焊,我修过很多,我发过几个帖子都说了这个问题,不过都是一句带过说掉电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从温控电路追查故障来源这手法好厉害

一般掉电,这些都是查电压还有就是温控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头正好有一台,一样的固障,加焊显卡后正常,可能也是你讲的这个固障!看来这款型号本本这是通病了,大家 ...

嗯,早就是通病哈,只要加焊显卡做好散热保证几个月之内不会返修

网友:
显卡虚焊造成温控有问题,所以掉电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你师父平均一天5台?是不是有点夸大?要是一天5台365*5=1825台 一台按150利润来算=27375 ...

如果一天修机器5台是没问题,最关键是没那么多生意,现在难,以前很简单的。要是给我5台机器,有个打下手轻轻松松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好想找一个这样的师傅

师傅的话只能领进门主要还是靠自己,我当时学习的时候自己有那股劲基本上靠自学的。晚上想问题都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我的一台华硕超级本,型号忘了,核心显卡!
!~客户说是,更新了下驱动,一玩游戏显 ...

你是华硕什么本子,我手里也有一台好垃圾的铜管,换了还是一样,不过这种问题不好修的,我机器是放电视就70-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怎么看三组温控各是管理什么的,

会看图纸的话反推一下看下哪个到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教大师,这个温控电路是什么工作原理,没有温控电阻,是怎么控温的,谢谢!

等于去掉保护吧。就如同高压条一样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的技术刚刚的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以前都是把温控ic拆了

有的机器拆掉温控会出问题的,有的需要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听出来了迅维实地花钱也学不了这些经验  如此些小故障也学不到  看来迅维已名不符实了

理论肯定重要哈,按照饼哥的话,不会让大家把钱扔水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师父是谁??放出来 我们拜师去 哈哈

放出来。。我也去拜师去,

网友:
引用 网友W:
显卡有问题也是会掉电的,4738就是一个好列子

HP的CQ32还是哪个也是这个典型问题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办法还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你这个机器可能就只是显卡虚焊了,导致温控检测不到,
N4030 显示1分钟左右掉电修了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加焊就好了,
你加焊后断开哪里也是能用的

网友:
这就是理论的真谛。。。。。。。

网友:
Q3902是什么元件?????

网友:
那维修量挺大的,现在我们这边维修量都很少了

网友:
有师傅带就是不错,我来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声卡芯片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原来是温控的问题啊

网友:
短接电容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显卡虚焊带温控芯片出错??这个问题第一次见

网友:
确实不错的经验。。。是我的话可能就先动芯片了。

网友:
这种显卡爱坏,修过好几台都是显卡。

网友:
这个掉电显卡遇到的多

网友:
我这遇到个N4110风扇 不转的 换了温控也 不好使啊 楼主给个建议

网友:
一般ASUSK42J掉电我就焊显卡

网友:
以前修过.加焊显卡芯片好了

网友:
就是散热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还不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
你在哪里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说不定加焊显卡就会好
嗯 可以试试的 这个加焊显卡的

网友:
短接这经常干的 比较实用 不过可以通过这个判断显卡或者其他组件会不会存在隐患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三组温控啊还没修到过啊学习下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也好借鉴下

网友:
我以前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温控电路原理有点迷茫!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到呢,是个不错的经验。谢谢

网友:
技术不错  可惜我加不了分

网友:
温控维修很少遇到

网友:
我的也搞定了  短接C3904好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

网友:
经验 学习到了 下次碰到可以用上了

网友:
真是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