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464 开机花屏

楼主(2016-08-14):
各位大师:DELL 14-1464 开机花屏 。 重直了球 显卡:216-0728018 主板:DA0UM3MB8E0 VEV:E
显卡

网友:
花屏图片 DELL 14-1464

网友: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坏。216型号的显卡一般不重新值 这个容易坏,直接换新显卡,,,,

网友:
按 4楼的说法 就是 显卡坏 我重直了 3次了

网友:
216-0728018 全新 120元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