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开机无显 没有屏供电

楼主(2016-08-14):
华硕的机器 没图纸 电流上到1.5 内接外接都没显示  刷bios无果 换显卡没用 查了下没有屏供电 追查到桥就查不下去了 想问一下屏供电是什么时候出的 桥要满足那些条件才开启屏供电 求教

网友:
o(︶︿︶)o 唉 就这么沉了吗

网友A:
外接都没显示。修什么屏供电啊

网友B:
看看过内存没呀!电流,跳变。信号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没显示。修什么屏供电啊

我就是想知道屏供电是什么出来的 要满足什么条件 你的意思是外接有显示了 才有屏供电吗 不过 有些机子内屏已经亮了 外接也没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过内存没呀!电流,跳变。信号波形

内存应该过了 电流感觉有跳变 信号波形 能具体点 量那些信号吗

网友:
应该是已经跑马了  电流1.5几 感觉差不多应该亮机了 因为外接亮过一次

网友:
会不会桥虚了

网友:
桥做过了 没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正在修,修好了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正在修,修好了给你说

加油 兄弟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经验啊  我这台最后还是没修好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这个机器刚才我修好了发了贴子,你去看一下,问题一样的

网友C:
修好了,是显卡少一个1.8V电压,我发贴子了,你图修哪里的,你去看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是显卡少一个1.8V电压,我发贴子了,你图修哪里的,你去看一下嘛

厉害啊 兄弟 我去看看

网友:
直接飞线接供电

网友D:
修电路 差信号呀

网友:
额 这个估计不行 虽然我没试过 外接也是没显示的  应该是还没到屏供电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电路 差信号呀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显卡的所有供电我基本也查了 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 信号到桥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显卡的所有供电我基本也查了 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 信号到桥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有图呀 lvds

网友:
还不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了把维修经过发一下 让大伙都学习一下

网友:
强悍·学习学习 必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