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 非通病维修之不开机。

楼主(2016-08-14):
收到同行发来的板子 不触发,

上电 待机0.07 偏高了   按触发开关  跳变到0.014  再无动作
测量待机电压. 3V 5V 正常产生
上电到0.014的瞬间测量各大电感 无电压 ,
查找io的 vcc供电脚 测量 发现短路直接对地
怀疑ec和外设。
因为无图纸 乱测一通   最后发现;声卡部分的一个电容两端对地了 拆掉电容即可 触发 显示

网友:
看来是5V二级电压出问题导致保护了

网友:
高手  没图纸 都可以找出来  是怎么测试到的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了 这样维修就需要经验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细心,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网友(2016-12-26):
这机器有图纸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短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