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EV1.0不触发及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8-14):
型号:华硕P8H61
版本:1.0
故障:不触发----挡内存
          今早一个同行拿过来两块华硕主板,说是开不了机,说能不能修,我说:当然能修,先修修看,和同行聊了几句,同行有事就走了,嘎嘎,开始干!
            先检查主板是否有划伤等等。检查完之后。测量主板是否有短路
3VSB对地阻值    USB对地阻值
CORE对地阻值    内存对地阻值
桥对地阻值      总线对地阻值

一切正常,接下来。上CPU,插内存,看待机是否正常。
测量跳帽    南桥晶振有压差
测量3VSB  上述都正常。不管了。看看IO的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

             IO芯片型号:NCT6776F,大家都知道这个IO的触发脚位:61-60-64-63
IO芯片61脚    IO芯片60脚
IO芯片64脚 低高低跳变  IO芯片63脚为OV,

  IO芯片63脚正常是5V,是用来拉低绿线的,看来还是63脚和绿线之间断线了。
从IO芯片63脚跑,一直跑到南桥附近,一看腐蚀了。补上
插CPU,插内存,正常触发。一看,我去。跑55,挡内存啊,
            在迅维实地的时候,徐老师说过诊断卡跑19、55这些代码的时候都是内存不过或者BIOS有问题,先不忙别的,先刷BIOS吧。找到华硕官网,一看之下,好多BIOS。只能一个一个的下。连续试了5-6个BIOS后。终于刷亮了。

两块都是一样的毛病,哇哈哈,

最后附上BIOS 华硕P8H61

网友:
主板BIOS不会坏吧

网友:
进水腐蚀加BIOS

网友:
新主板,要学习下

网友:
楼主修的真不错啊  图文并茂,新手学习的好机会呀,好帖子呀

网友:
这才是老师呢 不耍大牌  说的有头有尾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华硕断线的不少

网友:
我就关心的是价格嘎嘎

网友:
价格倒是可观,一片60元,2片一起120元,哈哈

网友:
断线+BIOS坏,又学习了,两块都一样问题莫非又是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写得很详细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

网友:
有头有尾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 牛 给你加分去

网友A:
要试5  6个,是从最先出厂的那个,向上一个个试吗

网友:
华硕BIOS坏的真的比较少见 奇葩问题多

网友:
都是捡钱的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试5 6个,是从最先出厂的那个,向上一个个试吗
我是从上往下试的。

网友:
楼主厉害,说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太清晰了,感谢楼主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BIOS还要刷很多个才行。

网友:
两块都一样,,通病啊

网友:
华硕主板内存断线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基础打得很好呀 向你学习

网友:
诊断卡不错修机厉害

网友:
楼主讲解的非常详细 H61又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基础很好啊

网友:
是bios文件损失吗

网友:
是bios文件损失吧

网友:
同时出现2二个问题这个很少见

网友:
楼主这技术 相当可以。还懂分享 给力

网友:
但是此处的腐蚀一般看不到,只有仔细的注意主板某处才会发现或者像楼主一样跑线路,大神来的

网友:
楼主研究比较渗透

网友:
以前手上有成批的是这样子问题

网友:
现在的H81的机器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维修,你还是真的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还发教学帖子,大家加分

网友:
学习了,多多发贴

网友:
技术牛B
,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详细,一看就会懂了。学习了

网友:
我想知道3vS是多少脚?待机吗?

网友:
好的,ASUS 板子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
好有耐心啊!如果我看到五六个bios估计刷一两个就放弃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是对的 在检查内存条是不是脏的

网友:
很仔细。写的不错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我要的

网友:
好用好用,谢谢亲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收藏了

网友:
现在比较少修主板了,都忘了,换主板才有保证

网友:
学习下,下次遇到也好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有耐心,试了6个程序,把主板修好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 学习了

网友:
学无止境, 每天逛逛也能学到好多东西。谢谢大家的分享,受教了!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台机主板 !!但还是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