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铁壳IRF6721 IRF6725 改普通MOS管

楼主(2016-08-14):
用台式电脑电源上开关管的垫片,旁边空位置紧贴主板安装
绝缘、导热。

网友A:
楼主开机后开关管热吗。。散热到底咋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机后开关管热吗。。散热到底咋样啊?

开机后不操作一点热量也没有,看电影微热,鲁大师温度压力上管就有点烫

试机鲁大师开了30分钟,电影放了两整天,已经交给顾客了,原来铁壳管已经短路,SR0HQ  B820双核CPU也坏了,换SR0DN  二代 I3 2350M CPU一起收了250元,同行的

网友:
这都可以啊 好用不

网友:
这个机子克方便了做维修的了

网友:
其实 直接用全新的铁壳就可以了

网友:
乌龟壳就是爱坏

网友:
这样改安全

网友:
这样做,散热也不好呀

网友:
B470 的机器 ,焊盘都给我 烧一个大洞, 都不晓得咋换这个 MOS 管,,

网友:
我总是换新的,这么改绝缘不好做啊

网友:
我是代换最小那种MOS管。

网友:
感觉会返修,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换上管就可以了,下管没遇到坏了的

网友:
以前改过,没有返修过

网友B:
楼主mos管你怎么固定在主板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级不喜欢改,改的一塌糊涂啊,用不到一个月就会回来真是头大,所以宁愿买铁管子

换了两对铁管,焊好后可以开机,试几分钟又短路了,吓死我了,以为把我自己的CPU也搞坏了

某宝  小苏。。。。的货

网友:
这个我没有改过 都是换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mos管你怎么固定在主板上的啊

四个脚那边焊在主板上,其它飞线,小一点的、线芯粗的线

网友:
其实实验了多次 发现这样的电路还原铁壳会用的更久些

网友:
这能用吗。。。。

网友:
B470的机器,铁壳坏了,加了一组供电,现在3组供电。CPU使用80% 挂游戏。好几个月了,没问题

网友:
尽量还是不要这样代换, 如果本子再出故障遇到素质不好的下家乱讲话就不好了

网友(2017-07-05):
不知道会不会返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