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这么没集显电压

楼主(2016-08-14):
内存插的很好,bios也很好,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芯片本身 内存条件 南桥

网友:
看乌龟壳和乌龟壳边上的ic

网友:
CPU 换掉试试,前提是CPU供电稳定。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步步来吧, 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供电金属场管

网友:
还有的可能很多  具体还需要你查下 这个机器MOS管爱出问题

网友:
查集显供电很麻烦,我碰到几次是南桥坏造成的。

网友:
铁壳 桥  cpu都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