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0 JAL90 LA-4201求教

楼主(2016-08-14):
板子+5VALW转+5VS不正常。    +VSB通过R258后为0V, SUSP在待机和触发后都是0V,感觉不对。查看SUSP

在待机的时候为5V,触发后为0V。测Q31的3脚到Q30的2脚没通!怀疑有断线。把Q30取了,正常开机进系统。
求教,Q30B的作用。

网友:
你把Q30取了  U23一直是导通的  待机的时候就出了+5VS  只怕待机的时候电流有点大吧   Q30B的作用我个人看法是在待机的时候可靠的拉低+5VS吧

网友:
换一个Q30看一下吗

网友:
看看后面是不是短路拉低了

网友:
Q30是个开关管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下,说不定下次有用

网友A:
换一个Q30也不行?Q30是泄放回路和5V转5vS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Q30也不行?Q30是泄放回路和5V转5vS的电路

没有现货,就没换了。取掉后待机0.08.有点大

网友:
这个N沟道的MOSFET,ASUS里面都是这个,现在好多主板都有都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