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PN-Q118笔记本触发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4):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比较新的HP Q118F笔记本,板号:DA0R62MB6E1 REV:E,说开机不显示,接都机器后,接可调电源,待机偏高了0.067,但可以触发,到0.2左右停住了,这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告知客户主板问题,报价200,客户很爽快答应了,修下机器电话走人了,修好电话通知。拆机后测了一下3V 5V,3V正常,5V只能3.08V,明显不对,到迅维论坛找图纸,没想到这么新的机器也能找到,打开图纸,

PU10这个芯片是一个PWM+MOS的,还比较新,个头也好小,测了一下都正常,只要BST脚不正常,只有3.08V,明显不对  正常都是11V多,刚开始还以为是后级有短路把+5VS5给拉低了,现在这样看来不是,是这个PU10芯片内部的自举升压不够,导致内部MOS管不能完全导通,才导致+5VS5只有3.08V,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芯片问题了,但是手头又没有这个芯片,也没有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就先打打各各引脚的阻值吧,不打不知道,一打发现问题了,11脚VCC对地值为0,这明显不正常,再看看11脚外围就是一个电容PC228接地,把电容拆一来一量

就它短路了,这下应该好了吧,满怀信心的通电试机

,结果还是差不多,只是只有0.188了不动了,难道是VCC脚这个电容要装才行?到料板拆一下补上,再试机

终于屏幕亮了,维修结束。最后上图PC228的位置

,各位看官,这个机器的维修经验希望能帮到以后碰到这机器的兄弟,5V偏低都可以先看看BST自举升压,最后麻烦兄弟们加分呗,谢谢啦! 最后还是附上图纸吧

QUANTA DAOR62MB6E1.pdf

网友:
必须赞一个··没分了

网友:
勤劳的人有好报啊,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芯片VCC看图纸是内部转换来的吗?是什么原理?那个电容是延时左右吗?有高手解答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VCC看图纸是内部转换来的吗?是什么原理?那个电容是延时左右吗?有高手解答一下么?

是的,希望路过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B:
我今天也修到一模一样的这算通病了,之前也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修到一模一样的这算通病了,之前也修到过

你修的也是这个电容坏吗? 如果是,真的可以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VCC看图纸是内部转换来的吗?是什么原理?那个电容是延时左右吗?有高手解答一下么?

这个好像是个旁路电容

网友(2020-10-31):
如果截图标个位置。 实际主板截个图。最后放上图纸。估计会加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