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7E 待机大

楼主(2016-08-14):
待机 TPS51123 用51125 代用 用了 一天 就坏了 我用买原来的 51123 装上一样
线性 3 5 都有 PG 没有 VREF 1.9V ENC 3.29V EN0 未接入电路。 3V 5V 电感不短路 3V 5V 烧机 0.2几正常。 3V 5V 用
示波器
测 没有一点点变化。求助
示波器

网友:
LENOVO B57E TPS51123

网友:
后级线性电压短了 线性3V 线性 5V 没有拉低

网友:
待机大有可能是后级有微短

网友:
看一下线性有没有短的

网友:
后级有小短路,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
1 6 脚PWM开启 首先确定后级无短路。

网友:
16 是 VIN 18开启吧

网友:
18脚 有 3.3V 是不是低了

网友:
3V 5V 脉冲波 在接电一瞬间 有几个方波 但马上 没了。

网友:
断开 线性 3.3 就不大了

网友:
微短怎么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