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拿出来可以开机亮机一装就不触发。。。

楼主(2016-08-14):
MBX224拿出来可以开机亮机一装就不触发。。。有谁遇到过。。。另外我垫张纸在下面也是不开机。。。。

网友:
是不是哪里还没有贴到位的地方?一装就会短路

网友:
这个就要自己慢慢的排除了   问题很奇葩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自己检查下!!!

网友:
是不是开关线的事啊

网友:
这种只能细心点装试试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配件装,装到不开机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