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此版的牌子,品名?怀疑此版BIOS坏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搜索!

楼主(2016-08-14):
(图片)

网友:
FM1 处理器 3代内存

网友A:
反面看看有没有写型号,别外看有没有贴纸,,,

网友B:
靠近声卡输出的那个芯片好厚重
估计不是一线造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面看看有没有写型号,别外看有没有贴纸,,,

都没有啊,只有个年月日的纸,2016年4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声卡输出的那个芯片好厚重
估计不是一线造的

是啊,一二线都会有型号和牌子标称

网友:
PCI-E侧面有一个贴纸,上面写着什么

网友C:
杂牌 不好找 随便刷个 差不多的 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杂牌 不好找 随便刷个 差不多的 试试

随便刷比如哪个啊。只要是A55杂牌的都试试吗?

网友:
杂牌板子  找个 IO相同网卡差不多的板子BIOS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刷比如哪个啊。只要是A55杂牌的都试试吗?

是的 可以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近声卡输出的那个芯片好厚重
估计不是一线造的

那个应该是  COM口芯片 没装上去。。。

网友:
找个 七彩虹,铭瑄。。。昂达的 这些杂牌主板,看样子差不多 就刷刷 看,运气好就可以。运气差就只有扔了。没办法的

网友:
杂牌的主板BIOS  看看是仿哪款主板做的  刷BIOS

网友:
刷个昂达的A5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