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隔一天就开机不显示了

楼主(2016-08-14):
修到一台HP g4 独显 版号记不大清了尾号是E1 r13的板子 ,客户送修时是开机不显示电流1.2-0.9不显示  加焊显卡没结果刷BIOS 后还是不显示 ,重新插拔内存 亮机了 测试半天没问题 ,装机 隔天准备叫客户来取机,第二天一早上班就开机测试,我去还是老样子 ,给客户报价换显卡 叫等几天,拆机装机又亮机了,这样持续了一周,客户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最后也是拼一把不行就拿走,把主板拆出来,打开维修台灯,仔细检查了一边,终于发现了问题,EC有几个脚有腐蚀,当时咋就没看到呢,装机还是不亮,又检查了一边原来CPU的供电管理芯片也有腐蚀,用锡板液擦洗,加焊。上机测试亮了。这次维修费了好久时间,但结局还是不错的。最近老是下雨,所以出现了前面的情况,隔天不亮可能是腐蚀的地方晚上空气潮湿的原因。所以啊芯片级维修还得仔细检查为好。给大家上传BIOS吧!

HP G4 R13 BIOS.zip

南桥

网友:
有时候很复杂的问题往往出现在用细节上

网友:
前几天有个进水暗屏的返修不亮,仔细瞅瞅还是有腐蚀没处理。。当时咋就没注意到呢。。。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比较难排查,行骗级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道理,说不定下次可以用上

网友:
没分了。毠在

网友:
维修 观察仔细能解决好多问题的

网友:
腐蚀你都没看到真晕

网友:
检查还是要仔细,以前师傅教的第一招

网友:
ec  cpu供电芯片都是重点检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