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V3-551G LA-8331P 1.0 8显存的 开机能显示,就是屏闪!!

楼主(2016-08-14):
宏基ACER V3-551G LA-8331P REV:1.0  AMD芯片组 8显存的  EC是KB9012QF A3开机能显示,就是屏闪!!就是好像内接外接切换一样的那个瞬间一样,很快的一亮一黑 显示画面是正常的。查下了屏供 电 19V  3.3V  背光开启和亮度都 是3.3V不跳动,。  屏是156中厚LED屏 30针接口1366*768的  这种屏没法找。要么买一块来试,但是买来不是屏就亏了。感觉主板上问题 ,开关板上的休眠管子也拆掉了也不行。。加焊显卡也不行、外接是好的。好怪的板子啊。有一样的现象的吗??

网友:
是进系统闪还是一开机就闪屏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哦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背光在闪,还是内屏在闪,这个很重要了,如果背光闪,就改一个上去,如果内屏闪,实在没办法测试的话,买个内屏回来测试一下,如果不行再退回去,亏点运费咯。

网友:
换个屏先试试

网友:
  换屏先把  买回来不是屏的问题都可以把屏放着的

网友:
不能排除屏 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一黑一亮查屏幕3.3是不是缺失

网友:
屏的问题吧。。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你隔壁同行 借一张 屏幕来测试 就晓得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吧

网友:
LID信号引起的吧

网友:
zhewenti 恐怕不好修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开机LOGO就闪屏,昨天找到 了一个140LED 30针的屏换上去就可以了。。订了一个屏

网友:
感觉可以改集显啊,或者楼主此机器的屏幕可以用14寸

网友:
30针小口的屏不是常用,找一样接口的来试能确认是屏坏了客户愿意修就订货

网友:
屏线 吧   换个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屏,在看看屏线

网友:
屏幕背光led坏了 给主板没关系我碰到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  连笔记本型号都一样 屏幕也一样

网友:
做维修常用的屏都要备一些 客户换下来的屏有些也可以测试

网友:
查屏接口,屏线。。。。。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阿?分享下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