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5548 开机报警

楼主(2016-08-14):
戴尔 15-5548 开机报警不插内存 和插内存报警 不一样  没思路

网友:
好像是BIOS 谁有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
你有没具体的板号?

网友:
戴尔报警声  插不插内存不一样 应该是过内存了。戴尔报警声那个表你没吗

网友:
是7声吗,7声是显卡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那就说明不是内存问题了,好歹说是咋报?几声?

网友:
上什么U?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主板电池

网友:
条件太少了!!几声报警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问题多。刷一个BIOS 吧

网友:
查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