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9 V1.4假负载各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上u时钟闪两下,复位常亮

楼主(2016-08-14):
    接台MS-7549 V1.4 785gtm-e45,此板虽老,但因客户上的ad5000开四核超3.0G,手头无开核主板,留下待修
    接手后开机能触发,插上诊断卡,时钟灯闪两下就熄灭,复位常亮,开机针也无法关机

    测各供电南桥,内存,CPU电压都掉了,其他供电正常,心想开核加超频,会不会CPU烧了

    下u上假负载,各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
CPU
PG
33M
NB
SB
DDR2

    跟客户说你超频,CPU烧了,给客户上了个原生三核

     奇怪了,故障表现一样,,再换个双核的,还是一样,,这肯定是板子出问题了,拿上客户的CPU,找块板能亮机

     这板子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怎么就是上不了u,修过的指教下,会不会存在微短?

网友A:
撒子 万用表啊,看起来 牛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撒子 万用表啊,看起来 牛X的

恩,,五位半台表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上面放个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