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触发掉电非HWPG问题之辛苦维修历程

楼主(2016-08-14):
     联想笔记本: E47A
              版号: DAOKL9MB6F1
              故障: 触发瞬间掉电

    此机是二级市场发上来的,拿到整机用可调通电, 开机掉电。    拆开机器,看到版号DAO***     瞬间觉得信心满满,把握十足的确定是HWPG信号问题!       不过还是低调点好,先观察全板,主板成色还不错! 呵呵~  开个玩笑!  除了CN5接口 也就是接开关排线接口有点被风枪吹过的痕迹  之外,其他都挺好。  不知道这是一修还是二修。    先的打了 各  电感  阻值 嗯,阻值一切正常,公共点也正常。  那么接下来,打开图纸,  接上开关和可调,我没有示波器,(不过隔壁同事有,有时候就悄悄借他的用。)用万用表来量HWPG信号,

    HWPG信号会和EC相连, 全板EC只有一个,也最好找,可以看到在EC的124脚。  用万用表量到124脚没有任何电压,万用表一点都没跳, 就可以认为是HWPG信号做怪。     来吧   我们开始来量电压吧。      HWPG 去了很多地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另一面没拍图片.....      1.8V    1.05V   0.85V   和VGA_CORE都有,内存电压和1.1V_VGA没有电,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 VGA的1.1V供电芯片VIN脚是由内存1.5V来供电的,  所以,只有内存有了,这个1.1V才会起来。 那么就主攻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阻值正常,之前我们就已经打了,  上管和下管也有阻值,并且有有两个滤波电容,滤波应该不会出问题,那么我们来看芯片,

     仔细一看,+1.5VSUS,    重点   SUS ,  不是SOS哈。  呵呵~      SUS大家明白了吧,都触发了,这个电压必须要有才对!      这个芯片RT8207 会出两个电压,一个内存1.5V,另一个也是内存0.75V电压。   所以有两个开启信号,11脚 S5  开启内存1.5V电压,(S3开启0.75V)用万用表打11脚 有持续的3.3V电压,EN正常。  查VIN 自举都正常,目测无缺件、掉件可能性。    果断开风枪开干。

      大家看,我已经干上去了。       通电, 按开关!       @_@       还是一样的现象。     什么情况? 这时候我就在反问自己:   HWPG 只是一个信号,  是不会影响它出电压的。   换的芯片是坏的?       用万用表量,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怎么办呢?     只能借示波器了呗,(我们悄悄的)   看到底有没有出电压。
于是开始抓波:   (由于当时没方便拍图,只能把当时的情景画下来了。)

画得不好,不要吐槽.....    从上面可以看到,其实供电已经出来了,只是出来了一小段,我再随便抓了一个供电。

这个1.05V供电会出来很长很长, 不中断,   为什么内存供电会中断呢,   虽然只有一小段,但并没有波波不正常呀,这倒是很像后极哪个地方拉低了。 为了证明芯片能不能正常出电压, 这个时候,我改了电路来求证。      正常情况下,  内存电压是触发过后才会出电,    3    5V是插上电源就会有,根据图纸看内存供电芯片的VIN脚来自于+5VPCU,插上电就会有。 自举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断开 开启电压,再飞一个插电就有的3.3V电压,让内存供电插上电就出来。

       飞好线之后, 插上电,  果然,  1.5V  出来了,   万用表终于抓到了内存电压,  说明芯片是好的。 在这个时候,我再按开关,  在这一瞬间,  1.5V电压又掉了,这更能证明肯定是1.5V的二级电压给拉低了。    哎,是我错怪了 HWPG 信号,   我向他道歉......
      开找吧!   根据图纸来看,内存供电的二级电压有三个:

       找了好久,   真是吃力,  后面在论坛下了一个点位图,还是点位图给力!当找到PQ9064的时候,发现敌人,这个二级电压是通住显存和显卡的。  用万用表打显存那边的对地值,1,万用表有误差,  但是  1   肯定不正常,   于是把这个管子给取了,通电, 还是掉....不过又马上上电了,  电流瞬间上到了0.7左右,还在跳码。

    然而,这还没有完,   这只能代表找到问题原因,接下来还要治疗!这个电压连了好多小电容,还有显存,还有显卡, 这时候心想,显卡不会挂了吧,但估计几率不大,因为显卡供电阻值正常。  多半是显存哪一个完蛋了。接下来,进行烧机。       烧了好久, 除了我的烧机线烫得要命之外,其他哪里都不烫,什么情况。。。。。。 哎,  看来烧机不成功。放弃烧机,       根据观察,小电容无明显变色,无腐蚀,先不搞小电容了,   确实是因为小电容太多了。     那我们来搞显存,   我拆,   我拆,   我拆,    共四个,  拆到第三个,阻值变为70欧左右,   这个阻值应该正常了。然后把刚刚拆掉的两个植上,再从废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显存做上去,接上屏线,插上电,  按下开关,  终于亮机,(没拍图 )    1.5V再也不给我捉迷藏了。
       此机掉电原因其实还是因为HWPG 信号引起的掉电,   只是说   是间接的。    此机触发后  产生除CPU供电外 的各个供电,由于内存供电只出来了一小段,而1.1V_VGA供电还没有来得及正常出电压, VIN供电就断了,从而使HWPG信号也没有电。  这应该是我刚开始用万用表量HWPG信号 一点电压都没出来的原因吧。
后面我还原故障,然后把1.1V_VGA这个8脚降压管取掉之后,  用万用表量HPWG信号   还是有点波动,   只抓到了0.3的电压。
        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之前,  没有用示波器之前,  这个机器我完全找不到方向,不知道为什么供电没有出来。然后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维修是很艰辛的, 后来经过分析,才找到正确的方向, 思路一下就清晰了, 才修好机器。  看贴的人,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何必这么复杂,      其实是因为写贴的人把你带到正确的思路上来,然后再公布了结果的原因。
总结,还是示波器好用。用万用表只能去猜,或者使用替换法。

网友: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

网友A:
这个逼装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师兄好厉害,思路清晰。我修板总是把自己绕进去,现在在工厂上班,板子好久没修了。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记得修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好厉害,思路清晰。我修板总是把自己绕进去,现在在工厂上班,板子好久没修了。

和高手比起来,我差远了,   在工厂里主要做什么?

网友D:
显存引起掉电 很少见  楼主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通病,记得修过好几个

真的 假的?   看我修得这么辛苦,也不知道是通病,  加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引起掉电 很少见  楼主很细心

求加分。。。。

网友:
你信不信  我说你灌水,扣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啊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不过问题不一样,还在纠结中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快速锁定故障部位。好贴。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很清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逼装的不错,加分鼓励

:lol:lol:lol    多谢夸奖,  意大利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楼主辛苦了

:lol:lol

网友F:
这个问题复杂,我表示修不好了

网友G:
用示波器的师傅,都是大师

网友H:
确实,我天天看师傅修,但自己还是不会,只看个结果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复杂,我表示修不好了

如果没有示波器,  我表示会放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确实,我天天看师傅修,但自己还是不会,只看个结果是没用的

经验必须自己亲身体会,然后再有人给你点拨,才会一点就通!   有人回复贴说  这个是通病,   我就无语了,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示波器的师傅,都是大师

不用示波器的老师傅,也是大师!

网友:
修过类似的问题,3vs短路导致3vsus出来一会就关闭了

网友:
这机器看着都累  楼主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昨天刚修了台E47A 进系统掉电的。 不定时的。。  早知道请教下你了。。 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们也可以多学习学习

网友J:
请问楼主 HWPG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
牛逼  这样都整出来了

网友:
这是要好好学习的,楼主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类的故障  看着比较直观

网友K:
老师说过   HWPG出来后掉就是HWPG    如果从未为高  就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很细心,不管在没修好前走了多少弯路有多纠结,能在修好之后整理出明朗的思路 分享出来值得赞。
不过因为显存引起的掉电确实是很少见。

网友:
仔细看了3遍,收益匪浅

网友:
楼主不错,不放弃坚持,给个赞

网友:
楼主好心细  赞一个

网友:
显存直接短路的不多,不知是不是上家的杰作

网友:
看来修掉电的机器,除了要测电感电压,还要测试二级转换电压才可以,受教,感谢!

网友L:
维修是很艰辛的!这句话应该放大。的确如此。赚点钱实在不容易。不要头发白了才好。加分

网友:
学习啊学习啊,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啊,最重要的是用波波找到了原因,贴子也写得比较祥细,加分 支持。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真羡慕,赞一个

网友:
前两天也修一个没内存供电的。电流到0.3然后掉电。测得SUSON没有电压,内存供电IC51216,16脚。万用表测得对地组织为1.以为I/O坏了。谁让他老坏。拆了还是短路。焊上。拆51216.不短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说过   HWPG出来后掉就是HWPG    如果从未为高  就不是它的问题

是这样吗?   你把这句话截图给老师,  看看老师怎么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是很艰辛的!这句话应该放大。的确如此。赚点钱实在不容易。不要头发白了才好。加分

现在机器越来越难修,   价格还越来越便宜,   若能成正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 HWPG是一个什么信号?

可以理解为  没有它就会掉电

网友M:
修掉电的还是示波器好用。万用表根本不行,

网友:
楼主,技术牛币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经验必须自己亲身体会,然后再有人给你点拨,才会一点就通!   有人回复贴说  这个是通病,   我就无语了 ...

不可能是通病的,这么多问题还叫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掉电的还是示波器好用。万用表根本不行,

是呀。万用表始终是代替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可能是通病的,这么多问题还叫通病

其实最终还是因为  显存短路 导致的,   不管是不是通病, 反正我是记住了,  E47A    显卡面 显存短路。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显存引起的掉电暂时还没遇到过,涨见识了。楼主技术不错,加分顶一下你。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东啊、

网友:
楼主是迅维多少期的

网友:
好技术,已给你加分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看着来劲,技术杠杠滴

网友:
牛逼这样度搞好了

网友:
哎 本人苦学电路 还是搞不懂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示波器怎么用呀楼主,给点指导。有资料吗?

网友:
这显存搞得头大啊

网友:
技术到一定境界了,不错

网友N:
前半段是HWPG经典维修案列 后半段是烧鸡大法失败后排除法案例   这个帖子不亏是精华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前半段是HWPG经典维修案列 后半段是烧鸡大法失败后排除法案例   这个帖子不亏是精华贴

兄台,    抬举了。。。。

网友:
修本不容易法帖更不容易感谢,这些分享维修过程的工程师们

网友:
还是LZ有耐心,要是我,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兄台,    抬举了。。。。

好帖子 要夸啊,昨天没分了 今天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帖子 要夸啊,昨天没分了 今天给你加分

十分感谢兄台的支持!  加好友  你发贴了我来给你加分!

网友:
哎。,看你们用波波修机器感觉好高大上,我怎么就不会用

网友:
很经典,学习了,楼主哼厉害

网友:
这故障没碰见过,。,,。不过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牛逼啊  分析也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就喜欢看你们写的帖子,很多东西自己搞不明白的

网友:
问题真多啊,价格不错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LIJUN911025 -6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gmaj220 -2 灌水,请高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思路还是很好的,楼主这个问题花多久时间搞定

一整个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貌似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故障是通病吗?

他们说是通病,   估计可能是通病, 但是我不知道

网友:
不容易,断线的板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修好不易。

网友:
写得很好,看完获益匪浅!

网友:
修的不错,感谢分享 共同进步

网友:
这电脑修的太幸苦了,没收个好价钱真是对不住自己!!!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支持 另外你回复的时候 不要纯表情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厉害,看图纸能力超强

网友:
思路清晰而且分析得很清楚,看完以后受益匪浅,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一篇指导教程。。

网友:
说的 很详细  支持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不错。修机冷静,

网友:
现在只要其电压 都掉电

网友:
修板一定要细心静心才行

网友:
刷胡撒谎算数啊

网友:
广达掉电查HWPG,真正出问题的还是一些小东西,有的很难查。。

网友:
哎呀。大神啊,得好好向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Q:
写的非常好 ,一看就是老师傅,学习学习
gmaj220
去年毕业的。。。。。。
详情

网友:
这问题都能查得出来,不得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写的非常好 ,一看就是老师傅,学习学习
去年毕业的。。。。。。

网友:
高手啊,学习啦。

网友:
好经验,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第一次看见有显存引起的掉电。。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赚分来的!

网友:
牛人。这样的问题都找到了。小弟真的非常佩服。收藏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讲的太深奥了 没有完全理解 各个信号怎么掌握的

迅维培训学校可以帮助你,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出迅维才刚到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知道你为什么烧鸡不烫吗 因为管子保护了电压都过不去

我把二级电压管子取了的,  然后烧的显存方向那边,   能说得详细点  是哪一部分管子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有没有打显卡供电电感啊

打了显卡供电 电感的,  显卡主供电没有短路,     显存供电也会给显卡,但不是显卡的主供电呀

网友:
还不清楚,,,学习学习

网友:
gmaj220 -2 你敢灌水,我敢扣分

网友:
新来的      学习学习      各位大神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  NB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显存引起的掉电估计不好修!

网友:
666 这速度可以 加分

网友:
是通病吗  楼主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

网友:
维修精神令人佩服,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想学修主板

网友:
高手,太详细了,值得学习取经

网友:
师傅厉害,我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高手过招

网友:
分析的不错,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这技术好厉害的说,遇到显存问题的我一般都不搞了

网友:
烧鸡大法,只使用还有点电阻的。如果对地电阻为0.真心不好烧

网友:
高手。。。现在只能膜拜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确定成果

网友:
显存引发的血案 很少见啊

网友(2016-09-13):
最后解析 原来1.5V是出来了由于1.5V去的地方比较多左后是1.5V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详细贴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