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 REV.1.0(附点位)进BIOS无限重启维修

楼主(2016-08-14):
这里有个搞了两天的板子,今天测试稳定了发个帖子分享一下板号:

上论坛找了老半天找不到点位,连参考点位都找不到.......

好吧那就盲修了,拆小八脚、换BIOS旁边的822、刷BI0S
这都不行,大多数情况是进了BIOS左右就开始重启了

没办法咯,只能找个相同的IO先换上去看看咯
找啊找.............
结果让我找到一个P8H61-M LX的主板,主板上写着:“主板已修好,CPU坏”,找到时主板被人把IO的焊盘吹鼓包了,IO用纸粘在上面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咦,怎么这个主板看起来和我在搞的主板有点相似啊,拿去一对比何止是相似啊,原来P8H61-M LX和P8H61-M LX PLUS的区别在于PLUS用的是固态电容,我了个大XX

先把BIOS对调,PLUS还是重启,试着把坏板的IO换到PLUS上面,PLUS还是老问题
怀疑信号不稳,华硕不是有个822么,看看运气怎么样吧

论坛下载了个P8H61-M LX的点位,打开看看相关信号

PWROK 3.3V不掉

DRAMPWROK不掉

表笔点着没动,但是蜂鸣器一次又一次的:"滴"...测了下全班所有电压居然都不掉,那这算是重启么,该是不断读取BIOS吧
不断读取BIOS,这个BIOS是PCH读取的,问题都差不多了,直接加焊桥
加焊完点机,嗯,不再是"5秒真男人了"........
你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么,你想多了

半小时后接着重启............

那不能怪我喽,昨天找了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H61主板拆的桥植好,换上去今天上电

可以触发,说明技术有长进啊
再看看可以显LOGO,这就放心了,至少亮机了不是

这次不掉了,那就进系统测机吧,为了防止重启时没注意到,我就开个程序来做识别咯

从早上开到现在,没有出现重启,
到此这个板子修复结束
点位在这里,都打包一步到位了

修的很不容易大家加分要给力啊,谢谢啊!!!!!!!!!!!

P8H61-M LX点位图.zip

网友:
哦。那个焊盘鼓了的主板,我把PLUS的IO换过去就亮机了

网友:
主板换桥换IO收多少钱呀

网友:
H61的发热量不大,桥空焊的较少见!

网友:
h61 虚汗的的多

网友:
有料板参考真好,最后是换了桥解决了是不?我这边一般台式机换桥收费都不高,还不如找一块二手主板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
曲折的维修之路,高超的技术,恭喜你,不过我现在遇到桥的问题直接不修了,

网友:
修机不易哈

网友:
这些南桥坏得还是挺多的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修机不易呀,要技术,要时间,还想着要钱

网友(2017-03-18):
这板子修的代价不小啊

网友:
这边桥问题都不修

网友:
充值加分,修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