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定时掉电,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8-14):
昨天客户的机器,说自动关机。正在压力测试的时候,掉电。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进系统的时候掉电。EC BIOS刷过以后直接不通电,CPU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显卡都不行,排除温度,其他还有什么是可以试试的吗?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用试了,修主板吧

网友:
修出来了说下、。 我最近遇到2台这样的机器了。 一台E471  一台Y460  都是掉电。 什么电容 通病 BIOS 都干了 还不行!!

网友:
供电不稳定也会有类似故障

网友:
可以试着做下桥

网友:
进系统掉电 应该是系统供电某个供电过流保护,这故障必须借助示波器查看看那个供电先掉,我修过几次都是3 5V的问题有一次的1.05那路电容有问题根据情况处理。

网友:
用波波看一下,各个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

网友:
查CPU供电,不然就是显卡

网友:
溫控下了試試呢?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