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板号LM495MB11269-2点不亮,

楼主(2016-08-14):
[联想M495板号LM495MB11269-2点不亮,有内存供电、独显供电,唯独没有CPU供电,没图纸没思路,有修改这板子的大师们指点。

网友:
头一次修这板子不知道CPU供电是咋走滴

网友:
可能是极限供电mos管玻璃封装的坏了,之前修到过

网友A:
谢谢指点,主板已经修亮,最后换的APL5930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主板已经修亮,最后换的APL5930好的。

不好意思!搞错了,M490没有集显供电才会加电无显示;和495不一样

网友:
呵呵   其实有时候说句话就管用啊   M495的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是用的APL5930  修不上一烦了就没思路了  听到有人说句话就可能会茅塞顿开啊,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