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I7 D2 调用右键NV菜单和测FURMARK假死机 分享

楼主(2016-08-14):
战神k650-i7 d2二修,上家未修上让客户换板客户不同意,隧到我处。客户说源故障是因进水导致掉电。实则问题是PQ18(显存供电转成) PQ52(1.05V转成GPU部分模块VDD)因GPU显存控制器及其部分模块短路导致转成部分短路 (但GPU核心CORE未短)。其PCH VDD 及其CORE OK ,它部分均无异常。BIOS 貌似反复焊多次。
(断PQ52 和PQ18 及主CORE加电亮机进系统有独显报警)换GPU亮机进系统无独显报警,加驱动完成后进系统 ,除MEI驱动异常外倆显卡都正常驱上,隧击右键看看NV菜单结果发现系统无响应鼠标指针反复转圈还未死机,直至蓝屏。再进系统测试furmark结果发现,调用furmark时鼠标指针反复转圈,直至提示进程无响应,无法结束进程。只驱集显一切正常。所有系统都试过不同版驱动试过无数,论坛里的文件和售后提供的BIOS原厂文件反复刷过无效。显卡又订一片换上结果依旧。因MEI驱动异常,会不会是因为ME导致呢。进bios发现ME版本是NA,不对,已刷过原厂文件于是直接换PCH再进BIOS ME版本依旧NA,进系统显卡故障依旧。反复尝试后偶然再测驱独显或调用3D API时测PCH bios(1PIN 5PIN )的寻址,经常出现假死机现象。关机在开机在测马上出问题。反复几次后严重了,测1PIN出现误码不开机(如下图),断掉测试,断电在加电不寻址。

1. X 轴5us 误码状态

2. X轴 500ms 误码状态

板子放完电后,cmos在清零后能亮机。
果断换ROM(W25Q32)重写文件加电亮机 进BIOS后发现 ME 版本号出现了。进系统ME也能正常驱上了,但显卡问题依旧。

这是SPI的正常寻址

依法泡制ME rom 在运行GPU-Z时死机(期间有瞬间脉冲)没管它,过一会关机 在开机奇迹出现,能出现NV右键菜单也能测3D了,后经反复测试没出现问题。

小结:实际上还是ROM损坏导致,但这个ROM坏的太隐含,不短路刷写校验一切正常,但它还是坏的。

网友A:
是不是就是显卡BIOS问题。。还是PCH  BIOS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的文字描叙真让人看的费劲

网友:
国产机器,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显卡BIOS问题。。还是PCH  BIOS问题。。没看明白!

这个没有独立的GPU BIOS ,GPU BIOS文件合并在PCH BIOS里。

网友:
大神级的分析,一般人也许还真修不好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遛 呵呵

网友:
这么牛的分析  完全看不懂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信号级别的案列 加分 精华

希望多发帖

网友:
又是BIOS芯片坏的蛋疼

网友:
工厂级维修啊

网友:
等我再学个两个月再来看这个帖子,估计就能看得懂了

网友:
不会示波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