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卡LOGO

楼主(2016-08-14):
机子原本少量进液 19V电容短路 更换后 开机LOGO不过 外设都去了 裸板 BIOS 都试了
卡LOGO

网友:
USB接口查查,还有换EC。

网友:
档LOGO,先刷BIOS后换桥。

网友:
看看后级电压

网友:
量量U口阻值 查查南桥

网友:
看下 南桥 PCH 坏了没有

网友:
进水坏的重点检测进水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