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一体机小南桥是用BGA还是风枪

楼主(2016-08-14):
问下大家你们换一体机小南桥CG82NM10是用BGA还是风枪

网友:
BGA. 这样成功率高

网友:
你没有BGA嘛?

网友:
风枪很容易弄坏的。BGA太大了。

网友:
建议bga吧。个人意见

网友:
那就还是用BGA换成功高 谢谢

网友:
用BGA比较安主.

网友:
BGA好  安全放心

网友:
bga吧  风枪难控制

网友:
有BGA的话,当然就用BGA了

网友:
BGA换 当然你操作的数量风枪也可以

网友:
bga  风枪不好掌控

网友:
没练过的话,就bga。我没有bga,都用风枪的

网友:
最好是BGA 如果没有风枪也可以风向操作起来要麻烦些。

网友:
普通风枪的温度控制不好吧

网友:
还是BGA把,风枪不好把握

网友:
取用风枪  焊接还是BGA得

网友:
BGA啊,风枪没用过。

网友:
都可以,焊接的时候用BGA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