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屏线是指驱动板到液晶屏电路的数据线 还是屏电路到液晶面板的线

楼主(2016-08-14):
如题 傻傻分不清
看了大家的答案是一致的
屏线是指驱动板到液晶屏电路的数据线

那问题来了
屏电路到液晶面板的线术语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是指驱动板到屏间的数据线.

网友:
驱动板到屏的排线

网友:
一般都是说驱动板到屏接口的线。

网友:
还是多看看基础

网友:
驱动板到屏的

网友A:
驱动板与屏的连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与屏的连接线

那问题来了
屏电路到液晶面板的线术语是什么?

网友:
叫什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来了
屏电路到液晶面板的线术语是什么?

不知道,我不修屏幕

网友:
绑定排线

网友:
屏线就接在屏上面的线,所以是与屏连接的线。

网友:
驱动板到屏上的线是屏线

网友:
驱动板链接屏的数据线

网友:
液晶玻璃连接屏逻辑板的排线叫做 “菲林模组” 回答完毕

网友:
一般说的屏线是排线,可以插的

网友:
驱动板到屏的连接线叫屏线

网友:
这个没必要分得这么清吧,直接叫排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