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阻值正常吗?

楼主(2016-08-14):
                                                     DELL 5521,LA-9101P.三代I5集成CPU
      现在不出CPU供电,CPU供电芯片ISL95833。详细测量见图:
PWROK测量见图:
然后再测得集显和CPU供电电感阻值见图: 我不知道这个集成CPU的阻值到底是多少才算正常,所以请教下这是哪里问题!谢谢!
   机子已经修好,阻值是正常的,谢谢大家的回复,感谢!

网友:
其它所有供电都有了。现在就是CPU供电不出

网友A:
正常的!!cpu阻值都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cpu阻值都是很低的

如果阻值正常那我这该怎样修?谢谢!

网友B:
这个我得是0。005-0。006你的小一点,可能是正常的吧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得是0。005-0。006你的小一点,可能是正常的吧

事实证明正常的,机子已经修好,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可以透露下是什么问题吗,哪里坏了。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才对,不然测出来的值不准确

网友:
是刷好的还是CPU的事,分享下吗

网友C:
换供电芯片ISL95833好的吗

网友:
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供电芯片ISL95833好的吗

南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