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换屏后不进系统和进系统屏暗 不能调节亮度

楼主(2016-08-14):
各位大侠们,请指点一下都已经换了两个屏了,一样的故障,外接正常,屏供电正常,是不是网上说的是码片的问题呢?

网友:
有人指导一下吗  刚才亮起来了  谁知道关机放了一会 又暗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    怀疑码片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码片可以线刷  挺方便

网友:
没工具刷呢

网友:
很明显就是码片资料问题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可以把原来的马片换在新屏上试试,焊接需要小心。

网友:
為什麼不考慮下線或者高壓問題呢

网友:
不装屏外接能进系统吗

网友:
是不是DELL的机器,记得DELL的比较较劲

网友:
怀疑 楼主 是 做组装电脑的吧··

网友:
把码片换一下

网友:
可能是麻片问题,你可以把旧屏的码片兑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