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7420 板号e2 开机不识别usb 和网卡

楼主(2016-08-14):
                                                  戴尔 7420  板号e2  开机不识别usb   和网卡      今天遇到一个机子 顾客说是  进系统 不认  usb  和网卡   ,拿到机子先看了先所有U口   都正常 没有 问题    。那就先从软件 开始入手吧   进BIOS启动项 u盘可以认到  直接进PE 进去后 发现认不到u盘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然后重启直接做系统  !做完后还是一样  !不行 然后拆机  测各个供电   正常   没问题、这个情况只能考虑  南桥  了    看来下型号    slj8c   正好有呢   立马换了一个    换上后电流1.16左右 不亮机   感觉 没啥问题啊!咋能不亮机    ?从网上找了下   说是换桥了 要刷bios       然后花钱买bios程序  刷完后亮机 正常!usb 网卡都正常!      一切结束!对了我的E2的板号

网友:
要是我第一就干桥了

网友:
小伙子 你得 BIOS 程序呢, 记得发出来 大家共享,天天淘宝买 也浪费5-10块钱

网友:
技术慢慢就会越来越好

网友A:
我咋发不了  bios程序 啊 添加附加  上面说是禁止的
我是新手

网友:
bios给上传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发不了  bios程序 啊 添加附加  上面说是禁止的
我是新手

大哥啊 咋上传 啊   我找不到 已上传附件就提示是 禁止的

网友:
找到 了  原来 还要压缩啊   现在就上传

DELL 7420.zip

E2

网友:
要是我,直接就干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在维修的道路上有让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这个通病  不只一次遇到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样的,我刚好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有台一样。。。

网友:
刷了BIOS还是认不到网卡无线难道真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