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win7激活后还要引导?修复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2016-08-14):
用小马激活后重新启动后会出现引导错误,修复引导后进入系统后显示没有激活 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换个激活工具试试

网友B:
我用小马在普通 机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换个激活工具试试吧

网友C:
也许要下个引导修复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激活工具试试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马在普通 机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换个激活工具试试吧

嗯嗯嗯!!!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马在普通 机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换个激活工具试试吧

嗯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要下个引导修复菜单

换个工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