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2G 3G 4G 有点分不清

楼主(2016-08-14):
大家一般什么情况下 会修 3G  ,4G 的信号?4G速度慢,信号格没满 需要修吗?

现在每个手机最起码都有 2G保证通话,然后在 基站覆盖完整, 手机支持,SIM支持的前提下,手机可以打开3G 4G功能,选择使用3G  4G来通话上网,
如果使用2G是满格信号,会不会出现 打开了4G或3G,信号格变弱,比如 射频电路上功放IC控制4G或3G收发的一个脚虚汗了或者控制4G 3G 通路上异常,其他通路都正常,这种情况手机如果开了4G,是不是马上就无法打电话或者上网了,还是说即便打了4G或3G功能,在有故障的情况下,手机会自动选择降低为2G信号 进行通话和上网,需要先手动关闭手机的 3G,4G功能吗?

网友:
打电话时应该是自动切换到2G吧,不大懂

网友:
不需要的吧,多少G应该是手机卡去支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