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诊断卡跑马17

楼主(2016-08-14):
M3A760M  诊断卡跑马17 如何维修

网友:
       直接跑17吗

网友:
检测下内存条件 刷bios等

网友:
前面跑了什么码

网友A:
现在判断是北桥的问题定了北桥 到了回复大家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判断是北桥的问题定了北桥 到了回复大家

北桥还换吗?AMD的桥不贵吗?

网友:
哎不是北桥的问题现在检测

网友:
客户的北桥和内存都坏了 修好le、

网友:
刷 BIOS试试

网友:
刷BOIS  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

网友(2016-09-19):
amd 板子就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