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5进系统或PE死机简单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4):
THINKPAD E535无论进系统或U盘PE,都在WINDOWS LOGO卡死,简单解决方法是进BIOS,将双显卡切换该为集显即可正常运行系统和PE.这种故障应该还是独显有问题吧。

网友A:
意思就是 独显 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 独显 爆掉了。。。????

以前遇到一个ACER笔记本显卡被别人爆了,后找了一个据说能代换的芯片换上后就是这种故障,ACER上的是N卡,型号不记得了,今天遇到就直接进BIOS关独显,果然OK.非常遗憾我还没有加焊这种带胶的显卡试一试,下次你遇到后加焊好了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独显有问题造成的死机

网友:
感谢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加分

网友:
上次一台宏碁電腦,觸摸板接口的腳掉下來,可能插短路了,也是卡在系統或PE的LOGO那再不動了

网友:
独显坏了有可能会这样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碰到好几台

网友:
独显坏的   AMD比较恶心

网友(2016-09-15):
e535之前是主板短路,修好过了没几天就出现这种问题,进系统死机,进pe死机,按楼主的方法解决,谢谢,给客户说凑合用吧,这机子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怎么才能把独显修好啊

网友:
独显怎么能修好啊?求大神

网友:
上次修一个ACER4750G 装显卡驱动,重启就黑屏。进BIOS禁用独显,使用一切正常。拔掉显卡,换新,悲剧了。掉点太多,开机黑屏了,只能直接换板解决,有大侠知道怎么改集显的,求教了

网友:
我昨天碰一个DELL 5537 换新硬盘分区死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

网友(2016-10-24):
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主板改成集显的方法

网友:
拆了独显或者供电断开是不是也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