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灰屏。

楼主(2016-08-14):
屏,排线,显卡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外接显示,现在犹豫是换显存还是北桥。

网友A:
那屏线接口针脚定义??

网友:
加焊背面两个显存看看,以前遇到过搞显存好的

网友:
g450显卡不爱坏

网友:
真是三把斧啊,  查屏接口条件

网友:
显存或者屏麻片信息

网友:
楼主的显卡已经换了 看下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屏线接口针脚定义??

已经查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