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a42j 网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6-08-14):
如题   机器型号  华硕AK2j   版号:K42JV MAIN BOARD REV:2.2

故障: 一开始是温度高,刷了几个BIOS   才解决。     然后进系统网卡驱动  显示感叹号, 然后就继续刷BIO

S,   论坛的BIOS  差不多刷完了,还是一个鸟样。   看到帖子说   修改  属性 ---- 网卡配制 ---- 高级 ----

Network Address ---- 选"值 ----   写入00000000008e  ----       一开始是解决了感叹号,  但是重新安装

系统又继续感叹号! 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1561040/QQ/WinTemp/RichOle/NZJB1)~ZB_55V[TJWOQ5DBT.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1561040/QQ/WinTemp/RichOle/@P5Y%7BR5ZE5%60O)FQ1J$%25R3WC.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1561040/QQ/WinTemp/RichOle/J0WN~ARR1@$F7%7DJWTDOIN]3.png

网友:
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A:
有的机子用驱动精灵打不上去 用鲁大师试试

网友B:
自己上官网下个BIOS 合成革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记得上次有贴写过。要合成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上次有贴写过。要合成BIOS。

在那点  可以发个链接给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上官网下个BIOS 合成革 应该就可以了

我是新手  不会合成   有帖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子用驱动精灵打不上去 用鲁大师试试

不是驱动  问题

网友E:
BIOS 的 MAC地址缺失, 重新找BIOS 或者 写MAC 添加进去。。。

网友:
恩 是的 ,但是刷了好多还是不行哎!  心累

网友F:
去官方下载驱动,实在不行换网卡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那点  可以发个链接给我么

具体在哪我忘了。我也是看过就忘=。=你找找视频呗。我看很多人做过合成BIOS视频来着。优酷找找看。我以前是在月饼视频看过。因为没用过,时间一长就忘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在哪我忘了。我也是看过就忘=。=你找找视频呗。我看很多人做过合成BIOS视频来着。优酷找找看。我以前 ...

好的 ,我区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官方下载驱动,实在不行换网卡芯片

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OS 的 MAC地址缺失, 重新找BIOS 或者 写MAC 添加进去。。。

大神  没有写过   有帖子么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没有写过   有帖子么

月饼老大 的帖子 有写 MAC 的软件,你找下

网友:
实在没办法 不会写,淘宝买一个这个机器的BIOS 算了。。。懒得麻烦 。

网友:
试试 换网卡呢

网友:
只能试试合成个BIOS程序了。我也不会。学习中。

网友:
好像刷BIOS不成就得重写MAC地址吧

网友:
是bios问题丶遇过,后来改用usb网卡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mac地址就好了

网友:
大神这个要用原厂BIOS 或自已改一下BIOS

网友:
上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华硕机器 网卡打不上驱动   第一BIOS  第二网卡坏 第三 系统

网友:
很少有啥bios后 网卡不行的吧 还是原先网卡被雷击了

网友:
淘宝买一个好了。五块钱,

网友:
把原来的刷回去还这样不

网友:
找下原厂的BIOS这个bios论坛应该有原厂的 bios的

网友:
重写MAC管用。修到过几台。都是重写MAC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MAC地址了吧,要重写MAC地址了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网卡芯片啊

网友:
这个只要写入网卡MAC地址就不会感叹号了,在DOS下用BT软件写入  格式 bt -c cnfg /w c2 (+12地址) 再输一次 bt -c cnfg /w d7 (+12地址) 括号不用输 ,附一个BT 软件

网友:
应该是网卡硬件坏了吧?

网友:
合个BIOS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