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625G(独显) ZQ2不定时断电( AMD的真是伤不起)

楼主(2016-08-14):
一天晚上来的 ACER 4625G的机器 广达ZQ2的主板 顾客说进系统时不时地自动关机(其实是自动断电)
AMD的发热量挺大的 而且是个3A平台 开机没一会儿就很烫 风扇狂转

问顾客 说这机器买回来之后没有清过灰
跟顾客报价说清灰+散热改造 80

拆下后发现灰挺多的 纤维已经把出风口堵得死死的 也难怪 发热量这么大 开机最大电流有2.5A 进系统跑一下游戏 立马2.8 2.9A
然后将北桥上面的导热橡胶 换成0.5的铜片 显卡上也加了0.2的铜片
改造好后风扇不怎么狂转了 但摸背面 开机一会儿还是烫 简直不能摸

但不断电了 让顾客拿回家

隔了一天顾客又送过来了 说还是同样的问题

但在我这边没有出现 给顾客装了一个系统 测试了半天没问题就让顾客回家了
第二天又来了
一开始怀疑是散热没解决好 但检查了又检查 根据导热胶的痕迹 芯片和散热器接触挺好的 芯片也没有被压塌角
拆机后裸板测试 发现断电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一开始不加硬盘 进U盘 PE过10分钟 然后几分钟 然后是开机自检结束就断电

以前出现过ACER 自动关机的问题 见我以前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5411-1-1.html

现在重新刷了BIOS 换了BIOS芯片
现在偶尔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
换回原来的芯片 刷原来的BIOS
还是没有改善

在迅维网上 查了很多断电的案例 很多我觉得是纯属偶然
这种不定时 没有规律的断电 又是AMD平台 真无从下手

网友:
AMD 的 头疼,, 新出的 APU  单桥的 温度要低很多。老款的 三桥AMD 毛病一大堆

网友:
不定时故障 加上AMD平台确实难修了   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网友:
是的,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加焊了北桥 MD没待机了

网友:
不定时故障跟客户说长期留这里维修观察,,不然急就没办法修!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 或者看看是哪个桥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