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5V加固态不能关机

楼主(2016-08-14):
一台K555V加完固态硬盘光驱位置装完系统不能重启和关机电流停在0.7不动。拔了光驱支架就好了。是否要刷BIOS求助。客户一定要加

网友:
机械 硬盘 可以关机???? SSD 不可以???

网友:
我遇到几个华硕的笔记本不能上固态硬盘了的

网友:
固态安装在硬盘位那里正常吗

网友:
你换个托架试试

网友:
看看支架上是不是有个小开关,我之前遇到了的。

网友:
楼主可以的 说的详细点啊·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对了,之前是华硕,死活不能关机,后面发现支架有个小开关,拨一下,再上就能关机了。。。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遇到了就是重启或关机时光驱位置的硬盘指示灯一直在亮机器关不了,华硕加固态遇到的不能关机的少,我这DELL本加固态是加了十台十台都不能关机,咨询了DELL厂家说是光驱位置的电流只够光驱使用,不足以带得起硬盘,最后只能把机械硬盘外接USB移动硬盘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