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t60 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6-08-14):
联想IBMt60 无线网卡问题,笔记本能进系统,在系统能认到无线网卡,驱动都是好的,重装过系统没有用,点无线是显示区域中找不到网线咯,刷新没有用,怎么回事

网友:
无线网卡也打开看看,没有腐蚀

网友A:
电源管理装了没?

网友:
无线开关有没有开?

网友:
强制打开无线看下能否搜索到信号

网友:
可能是无线设置问题

网友:
到官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笔记本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看我红红线圈出来那根针脚只要用透明胶布粘上,再插进去就无线就可以强制开启

网友:
有几个可能 无线开关没有打开 联想一般是按住FN + *  如果不能开启也可能是BIOS关掉了  ,在不就是软件问题这好解决 第二个就是开关形式的看看机器周边有没有WIFI开关试一下 最后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可以拆下WIFI 网卡看看有无金手指腐蚀现象拆掉再装上也许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装了没?

没有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