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外接有显,内接无显

楼主(2016-08-14):
今天小雨。没有什么客人。一宅男拿一台东芝L800过来修。一测大短路。大短呀不是送钱过来。谈妥修。烧了一个电容。换好。接外接有显了。装机吧。悲痛的是装好后发现亮不了屏。再接外接正常。刚好手上有一台旧机。换屏。换屏线都是一样。刷BIOS也一样。这怪事了,有没有大神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进行了BGA也是问题一样。还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内屏不显, 就看 LCD_VCC 有电没啊。 有点。 就看屏信号线有波没。 这样可以判定内部信号工作了没。。

网友:
是不亮 还是暗屏 你拿个手电照下。

网友:
DATA CLK 3D3V  正常吗

网友:
把屏的工作条件查一遍呗  点又不多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上BGA 吧故障扩大了你再修就麻烦了,不显肯定能有原因,先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