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4):
今天碰到一个很奇怪的板,G31,全部的地址线都打不到值,压座和压北桥都没用,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问题

网友:
这块板是重复复位,全部电压都没问题,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和EN信号都非常稳定,复位信号有规律的闪,打各个压的控制级都没有随着复位灯规律的变动,想到打CPU座的二极体值,有两条数据线打不到值,当打到地址线的时候,发现全部地址线都没有值,而且压座子和压北桥没不管用

网友:
时钟正常吗?实在不行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不会是板子断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