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暗屏 板号820-2915-B

楼主(2016-08-14):
苹果A1286  客户说开机不显!开机大小写灯可以亮,测为暗屏     测到BLK_PWM  0V   BLK_EN   2.3-3.1v   . BLK_PWM 接上屏供电3.3V   图和点图是下别人的

Apple A1286 Macbook Pro 15 i7 K91F 051-8620 820-2915 点位图.zip

A1286

网友:
借电修信号 …… ,效率 修好 加分了

网友:
信号可以飞电压过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备份一个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你这是屏上缺开启信号吗?

网友:
这机升压芯片坏得比较多,你的运气挺好,飞线解决!

网友(2017-09-06):
飞线其实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这种故障PWM不出是可以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这就是技术维修就的像楼主这样一点不墨迹快速修好

网友:
改电压  快速维修方法

网友:
差开启 这是最有效最快的方式 维修嘛就是要有效率才能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