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进液改集显

楼主(2016-08-14):
如图:电池接口位置进液。拆掉显卡和显存供。其实断开就可以了。不过拆下来的芯片还可以用。 + 这个是拆下来的芯片,BIOS就不上传了论坛有。

网友:
好,我喜欢这种实用的经验。

网友A:
师兄改集显,就是把独显的芯片,电容,场馆都拆了,就好了?

网友B:
这根线飞什么供电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改集显,就是把独显的芯片,电容,场馆都拆了,就好了?

是的。其实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了。只不过想拆一点配件说不定下次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根线飞什么供电的呢?

把进液的地方刮掉后CPU上管没有19v所以才飞的

网友B:
哦。我以为改这个集显要飞条线呢。。呵呵。就是拆独显的供电,芯片,显存,刷Bios?

网友C:
路过学习了,我手要有一块475的独显也来改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了,我手要有一块475的独显也来改改

g475 g480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以为改这个集显要飞条线呢。。呵呵。就是拆独显的供电,芯片,显存,刷Bios?

不是的,只要断开独显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好佩服你们把本子修的这么利索的人!!什么时候我可以这样啊

网友:
修好就行,独显就用不了,

网友:
HM6X 7X 直接断独显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AMD的

网友:
很多机子都不行,还要改BIOS

网友:
这机器双显  拆掉显卡直接亮不用改

网友:
拆完还要刷集显的BIOS吧

网友:
这个情况的主板 楼主的这个方法可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