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8-14):
今天修了台  IBM  x201i的本   不通电  待机0.03  然后到0.00   按开机键没用   拆开后  量19V 没过保护隔离  Q48没导通   原因是因为 Q22的G级-PWRSHUTDOWN 没电压    而-PWRSHUTDOWN 是芯片BD41760的46脚出的   46脚没发出高电平的电压   于是量了下BD41760的条件   59脚的VREGIN20有19v   61脚的VCC3SW有3.3V   57脚的BAT_VOLT也有7v的电压也算正常吧   论坛上有说还BD41760好了的   于是我就买了片BD41760回来换上   还是老样子   闷了   不知道修哪了   于是  我就瞎量一片   把背面的黑色的贴纸撕掉    突然看见有点电容 C373有点腐蚀   用万用表一量短路   高信死了   取下换了一个  通电 还是老样子   于是又顺藤摸瓜量了下D76开路   正反都没阻值   于是还了一个    开机好了  亮机了     于是才知道   36脚附近的元件也很重要   36脚也要有电压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配图说明  要不看你的帖子还要打开图纸  挺麻烦

网友:
这是X201的通病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通病来,主板右下角哪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