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模块来了、联想B575E 烧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4):
                           万能的模块来了、联想B575E 烧板维修一例!
废话不多说。请看图!

有图有真相。看了图大家也都了解了吧。 次板子进水。腐蚀严重。 炸了两个MOS管。和供电IC。 看到这样的板子。想放弃的冲动一直困扰着我。 还好有了它。神器模块kiw-3312. 用过的都知道这个模块是双路6A的。很吊。
维修过程:
移除炸掉的MOS IC。 清理好主板。没图纸,看这个电感的位置 和查了下供电IC的型号。在主板上也测到1.5  1.1 电压、初步怀疑是桥供电。好开工。 活马当死马整。。 模块接19V供电。  后续输出接电容。。 这个模块两个EN 接地是 打开 3.3 5V 的  不接(悬空) 默认是 3.3 1.2V
。 好吧。 就把这个1.2 接电感上去吧。。 上电。触发。 亮机。 没费什么事。。。好简单啊。。  稳定性不用说了。 绝对稳定。 测试很久了。。  保修一个月。 已经过了1个月了。我才敢发帖子。。。 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电感真正的电压是多少V  有修到的兄弟说下。多谢、、
发帖不容易。还请兄弟们加加分。 多谢了。  万能模块也是维修的一种思路!

网友A:
有这种模块的图片看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模块的图片看看没

kiw-3312  X宝上一堆! 3块钱!

网友B:
这个模块哪里买的 液晶上用过很多这种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
太有才了,这样都可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哪里买的 液晶上用过很多这种还是头一次看到

谢谢加分。  X宝上买的 很多。 3块一个。   双路6A    3.3  5.v  1.2V  默认这3个电压。 可以在ADJ脚 加电阻,改成你想要的电压。 6A 。 用处很多。  液晶驱动板 12V转5V  或者 5V转3V 的八角IC烧了。 用了它。 刚刚滴。。 笔记本 3 5 v 待机大问题的时候  用上它。 必须好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加分。  X宝上买的 很多。 3块一个。   双路6A    3.3  5.v  1.2V  默认这3个电压。 可以在ADJ脚 加 ...

多谢 回头买几个试试

网友:
我也准备买几个来试一下看

网友:
这也增加了一种维修方法,,不过这东西放的位置不好找,,。

网友:
有的主板空间小不好找位置吧

网友:
感觉可以试用一下,有道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器呀 如果早知道应该还能救回几台机器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现在才知道

网友:
你是牛人,还好这机刚好有个空地方放这模块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原理啊,比如说如何查到该ic的型号,还有外围电路的话,都不要了吗,

网友:
有PG的芯片 怎么办?

网友:
这模块不错功能大大滴

网友:
这种看起来是不错,以前就像找类似能改3 5V的板子,没找到。

网友:
好东西,买几个试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小板带PG吗

网友:
现在的维修越来越简单了 。到以后就模块化了

网友:
不错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试过。看功率。有的拉不动

网友:
哦原来如此 迅维加油

网友:
神器还需机器有放置神器的空间!

网友:
什么样的模块。

网友:
哟西,这个模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