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品牌机主板L-G41M,,无时钟

楼主(2016-08-14):
今天正看王宝宝头条时,,同行送来一片主板,是联想品牌机的,版号L-G41M,说是点不亮,,给看看,拿来时老多灰了,,先刷刷刷,,刷好后目测全板没明显异常,,打供电接口与电感阻值,,全正常,,上电源,,插诊断卡,,妈呀,,没时钟,图忘拍了,那咱就按供电--时钟--复位走,,测全板供电全部正常,,到这,就是时钟的问题啦,,得,去瞅一眼时钟 该CLK芯片网上逛一圈也没看到资料,,咱就去找找图纸,,硬盘里没有,,论坛逛一圈没有,最后只得在某度文库里面找到,,不得不吐槽一下,,这图纸在线阅读tmd就跟打了马赛克一样,还不能搜索,,找点东西还得一页一页翻,,侬,就他喽,

发现敌情,,根据因特尔的时序,全板供电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VRM会发出PG信号经电路转换去开启时钟

PG信号正常,,那就是转换电路的问题喽,,再回到时钟这边瞅瞅

瞅瞅这电路,,VCORE_PG经电阻到达Q1175  B极,这是个NPN的三极管,高电压导通,所以,VCORE_PG过来后导通Q1175,然后拉低Q1174的B极电压使其截止,从而使时钟开启信号脚位处于一个由+3P3V上拉的高电压状态,再看看实测图

故障很明显,,要么就是R3067 断路,要么就是Q1175击穿,实测R3067阻值4.7K正常,剩下的,,呵呵,,这么晚了也懒得找管子换了,,直接飞线短接Q1175  C E脚位,

插诊断卡触发上电,,有时钟了,,复位也有了,,不跑码,,怀疑了4秒人生后听到滴滴两声,怀着忐忑的心接上VGA

哈哈哈

后来问了下BOSS,他说有些板子诊断卡是跑不了码的,,原来如此

至此,,维修结束(小白首发,颇有啰嗦,请见谅)
最后再搭一句,修板二十分钟,写贴一小时,走过路过加个分。

网友:
最后那四张图是怎么上去的,,我没搞那个啊,哇靠,,可以删吗,,强迫症看起来好不爽

网友A:
毛大神~你个渣渣~在老子三板斧面前一切多得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大神~你个渣渣~在老子三板斧面前一切多得倒下!

这种问题你能三板斧搞定,我把这板子吃了

网友B:
时钟芯片有2个开启信号 一个CPU  一个自己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有2个开启信号 一个CPU  一个自己本身?

是吗,,那没注意,,就只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挺晚了 还在修机器啊

网友C:
这里应该是q1175内部晶体二极管开路引起。

网友D:
这个机器去年修的挺多  今年修的没几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去年修的挺多  今年修的没几个

还可以,,都是单位用,,同行的,,收不到什么钱

网友:
傍晚快下班时修的,修好后才想起发帖,,拍了照晚上回到住处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应该是q1175内部晶体二极管开路引起。

应该是的吧,,

网友:
该换新的诊断卡了

网友F:
vrmpwrgd转化为ckpwrgd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够清晰

网友:
楼主修的真不错啊  图文并茂,新手学习的好机会呀,好帖子呀

网友:
台板很多时钟电路出问题的,还是笔记本好点啊

网友:
这玩意有时序的 最好不要改吧 还是找个管子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都是单位用,,同行的,,收不到什么钱

我都是同行收50

网友:
思路清楚,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没有分了,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vrmpwrgd转化为ckpwrgd

总结的不错。。。。

网友G:
有PCI槽   修板还是心情爽点的   没槽的  看都不想看

网友:
又学到了好东西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PCI槽   修板还是心情爽点的   没槽的  看都不想看

像你们这种大神,,还要这个,,都是直接测测试点的,,哪里时钟,,哪里复位,,哪里片选寻址,,记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我就会蹭内存刷BIOS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你们这种大神,,还要这个,,都是直接测测试点的,,哪里时钟,,哪里复位,,哪里片选寻址,,记得清 ...

时钟  复位 这个当然是直接测啦

网友:
没有大插槽的,确实看着就不想修

网友:
在我们这里简直就是高手

网友:
有图、有图纸,非常好的经验贴

网友:
楼主真的挺不错的,给我们新手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时钟的电路我们最多查查供电,比您可差太远了

网友:
无有时钟。修好加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头侧

网友:
谢谢帮助,我终于修好了我的主板

网友H:
我现在有块联想H61的板子。。也是无时钟。没看到时钟芯片。。头疼

网友:
没图纸不我是修不了,看懂你的意思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机方便

网友:
С  2016-8-16 19:06
ò

网友:
引用 网友F:
vrmpwrgd转化为ckpwrgd

这样子vrmpg信号开启就失去作用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我也修到过2片

网友:
这里也可以拆除q1174解决问题,即不用短接前级相连三极管ce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有块联想H61的板子。。也是无时钟。没看到时钟芯片。。头疼

集成时钟基本不会坏,,查查pg什么的,,不行就干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