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电视开机几秒后屏幕左边暗右边正常

楼主(2016-08-14):
42寸电视开机正常 十几秒后屏幕左边暗右边正常 如图 上下2根LED灯条 把灯条的插孔位置对调 还是左边暗 有可能是LED灯条坏吗?主要是屏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led的吧   led的话 灯条坏的多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条

网友:
开机正常估计是恒流源问题,最好找个通用恒流源代换一下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灯条问题

开机正常 过十几秒才这样  是灯条愿意吗?

网友:
对调还会的话考虑下升压板啊

网友:
屏应该不会  因为里面画面是完整的  只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等条问题,换一套试试

网友:
应该是灯条,刚刚开机灯条还没有发烫十几秒后发烫,发烫后就不稳定所以就熄咯!!!

网友:
感觉不像灯管,,灯管应该多根不会同时坏同一边,,,应该先查背光供电的几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