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45 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16-08-14):
接到一台客户联想B545一体机,插电开机发现没有联想标示LOGO画面,提示:POWERSAVING,SACONDS10,10秒后就立马黑屏了 看电流像是已经开机的节奏 ,按键盘灯没反应心想又是个难啃得骨头,拆机目测主板没有异常,测试各大电压正常,示波器测试BIOS 波形 ,有两次波形像是不过显卡 ,看到这个散热片这么结实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不敢轻易动手 扩大故障 上论坛一看 发现这款机很多事这样问题 加显卡也没有解决 无赖下载BIOS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没折了后来 静下来一想,以前修到过AMD芯片组 南桥上面小电容坏短路BAT电压和这个现象差不多的,一看南桥上面也有贴胶纸,抱着试试看看心态撕开一看 果然有个小电容发霉,测试电压只有0.7v 而电池电压2.8v 果断去掉小电容电压2.7v,开机 键盘灯亮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和以前不同的事这个电容短路,但电池电压是正常的,所以一般不会去注意这里,大家碰到这样问题可以参考下.
发帖不易 对你有帮助的话 ,多多加分哦

网友:
厉害,一般不会想到这个的。记下了,。

网友:
思路很好,比那些动不动就先BGA在查工作条件的强!

网友A:
我这个B545也是AMD的,但是是单桥,和你描述的故障一样,但是桥上的电容我都查看和测量了,没有发现霉变.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B545也是AMD的,但是是单桥,和你描述的故障一样,但是桥上的电容我都查看和测量了,没有发现霉变.短 ...

你的B545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那个电容

网友(2016-09-26):
本人一样的故障 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电容 请赐教

网友:
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寻找中!

网友:
第一步就是分析,不能乱动  ,扩大就赚不到毛爷爷了

网友(2016-11-07):
这样的问题多,机真的

网友:
兄弟有没有搞好,我的也是这样,没有看见电容

网友:
难道这个也是通病吗?楼主最好贴张电容的位置

网友:
楼主直接秒杀了    学习了

网友:
B545这个机子和G485的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提示是,电源检测不过了哦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楼主给张图看一下啊,找不到

网友:
这个还真是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新款联想一体机bios还是坏的比较少

网友:
看着电容都好着啊,这提示不装cpu也有,主板压根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