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_S7-191_HELIUM_12222-2N_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15):
ACER_S7-191_HELIUM_12222-2N_掉电维修
要看答案直接跳到最后
机器拿来的时候,开机,有时候0.3左右,有时候1.0左右,瞬间掉电
量了所有电感,CPU对地为0(因为是超级本,板载CPU估计是正常的,就没管了),集显对地1,其他都正常,
由于本人新手没什么维修经验,就只能想到刷BIOS,于是就看到这个了,蛋疼了

这种BIOS我是第一次看到,编程器不支持啊。没办法,谁叫咱是新手呢,于是把常见的BIOS改成这样了

刷上去后,然并卵啊!!@!
放了1天,不想修了,没什么思路,准备给客户报价换板了,由于其他机器堆起了,忙不过来了(找个借口先)
过了2天其他机器处理完了,又来弄这个机器,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感觉CPU电感有事,把集显电感和CPU电感都撬开,发现集显芯片这端为100左右,
而CPU电感靠芯片这端为0!!!!!!!!CPU依然也是0(这个后面再说)
明显就是这个晶体状的MOS管芯片在搞鬼撒,,,

成都定了2个芯片,快马加鞭送过来,专门定的15块一个的,原装的,带球的(说是5元的植球的不好用)。高高兴兴的焊上去。。。。*脏话*,还是短路啊,不信了,再换一个,还是短路,再加焊。还是短路,我就不服了!!!
感觉还是这个芯片焊接这里的问题,突然灵光一现!——有了!
不就10来个脚吗,,,(你们肯定以为我要自己一个一个摆上去吧?)
老子用烙铁把你拖一遍,再把主板抹平,再焊上去,
*脏话*!!!!!!就这样了

=========================万恶的分割线============================
答案——机器故障就是——CPU供电芯片PU4301(那个晶体的BGA的VT1323SF)坏了
总结   1、事实证明:板载的I5(请问这是4代还是5代)对地值居然为0
          2、那个VT1323SF。全新原装,真心坑爹,还是要自己拖干净再焊
          3、这个普通的BIOS居然可以代换上去,成功亮了
          4、没灵感的时候,不妨放一放,会有惊喜的

网友:
这种管子确实不好焊,,下面有点,四周也有,,

网友A:
清好焊盘。用风枪焊就行

网友:
不会吧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
确实好难换

网友:
换这种晶体管确实要小心

网友B:
成都那个芯片ing就是个SB  很不会做人,上次我定了个不常用的桥修一个山寨机,他自己把芯片型号发错了然后我叫他退,因为桥一般都是有个小塑料包了的我拆开一看才发现型号不对,然后找他,他叫我发回去,等我发回去了他说只能当二手的退了,当时我就火大了,经常在他那里定芯片,我又没上机,而且是他把芯片发错了,后来我就不干直接找淘宝退了,以后就算一万个不方便也不会在他家买东西

网友C:
要是CPU芯片一端对地为0,我可能先想到CPU芯片挂了。

网友:
目前还没换过这种芯片。。。嘿嘿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D:
楼主那个晶体芯片你烙铁拖锡的时候,不会连脚吗,我上次一拖就把焊盘拖连脚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个管子,bios更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都那个芯片ing就是个SB  很不会做人,上次我定了个不常用的桥修一个山寨机,他自己把芯片型号发错了然后 ...

同感啊。兄弟。我也在他家遇到很多问题了。有时候说了急用,才在他家定。结果第二天,才打电话给我说没货了。要从深圳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晶体芯片你烙铁拖锡的时候,不会连脚吗,我上次一拖就把焊盘拖连脚了

不会吧,
上助焊剂。怎么会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CPU芯片一端对地为0,我可能先想到CPU芯片挂了。

这个芯片。是有一个PWM驱动芯片,再加上这种晶体芯片组成的。这种晶体,就相当于MOS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好焊盘。用风枪焊就行

肯定清理干净了的。还用吸锡线拖了的。还是要连起来。就用了我说的方法,还行了

网友E:
楼主你在哪找到bios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在哪找到bios可以分享下么

我上传上来吗?还是发邮件给你》